wincc7.0变量受权只有128个?

楼主(2013-11-26):
wincc7.0变量受权只有128个?提示要这个变量受权
SIPPA9WRT507001这受权哪里有呢

网友A:
1、当一个软件多种授权同时存在时,以最小授权为准。因此,即使不花钱的授权,也要适可而止。
2、升级授权你是搞不到的,你唯一的方法就是删除多余授权。
Good Luck~

网友B:
升级授权也能搞到的,但没有免费的。

楼主:
删了多余的了还是不行啊 SIFLA9WRC30700 SIFLA9WRT30700
SIFLA9WRC50700 SIFLA9WRT50700 SIFLA9WSEC0700
只这五个了
SIPPA9WRT507001 SIPPA9WRC507001这两个找不到

网友C:
授权我找到一百多万 可以运行 只要电脑连接上网络,一天后系统崩溃 重新安装系统 自己的程序都不能用了 重新搞费劲 合适能用就行多了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