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6):
          各位大神,问个问题啊,现在有一台机器平台是线性电机带动的,用的是PC控制,现在想增加一台一样的线性电机,但是是PLC控制的,要怎么样才能让两个线性电机同步速度,位置?

楼主:
怎么没有人啊。。。。。

网友A:
线性电机那边还有没有什么输出信号可用。?比如电压?  通讯com口?

网友B: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精度不高的情况,可以用两个伺服的电子齿轮功能,就可以了。如果精度高的话,一定要运动控制器之类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精度不高的情况,可以用两个伺服的电子齿轮功能,就可以了。如果精度高的话,一定要运动控制器之类的东西。

      关键是现在要求精度一定要高,速度跟位置一定要同步,没有办法去改变现有机台的结构与控制,只是想另外在别的设备上再加一台直线电机,让两个直线电机完全同步。

网友C:
线性马达是什么马达,是那种没有丝杆的那种吗?还是跟私服一样的

网友B:
增加直线电机是可以的, 如果需要完全同步同速,就另外增加一套带有同步控制功能的运动控制器。否则仅增加直线电机没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直线电机是可以的, 如果需要完全同步同速,就另外增加一套带有同步控制功能的运动控制器。否则仅增加直线电机没有用的。

     关键主机台是老美的。。。想法终归想法啊,难以实现。

网友B:
实现是不难的,就是价格你们能不能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