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 触摸屏 上载 和下载的区别是什么 相对于触摸屏还是计算机

楼主(2013-11-26):
维纶 触摸屏 上载 和下载的区别是什么 相对于触摸屏还是计算机

网友A:
上载:把程序上传到电脑里,下载:把程序下载到触摸屏里。看看说明书更明白点、

网友B:
上载 、下载都是编好程序 。

网友C(2014-01-17):
记住触摸屏为下电脑为上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