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6):
两台变频器分别控制两台电机,电机各带一个增量式编码器。用触摸品设置其中一电机的速度,并用编码器做速度反馈送到PLC中,另一台电机根据上台电机的速度做速度同步运行,并且也用编码器做速度检测。 具体该怎么做! 程序啊!! s7-300的!

网友A:
误差多少

网友B:
符合分配,选个为主点的

网友C:
个人以为:
1.编码器可连接到变频器的PG卡,接PLC不划算,好像只有313C有高速计数口,300系列高速计数模块很贵。
2.变频器根据PG卡自己矢量调节。
3.通讯读取主变频器速度。
4.通讯写从变频器速度。从变频器为带PG矢量控制。
个人愚见,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D(2014-01-03):
我用的是AB的POWERFLEX 753的变频器作过这样的控制,因为是传动控制,所有用PLC做的负荷分配控制程序,具体如下:
编码器都是直接接到变频器的,作为变频器速度控制的反馈,两个辊子电机大的作主辊,小的做从辊,变频器作整定后,将其设为闭环控制。把两台变频器的转矩通过通讯传到PLC中,简单的办法是两者相加,程序内作数组取平均数作为从辊的负荷设定值,复杂的计算都是由公式计算的,一般他们都不给你说,我就是用两者相加作的,现在线速度开到700米每分钟,然后两者闭合使用没有一点问题,给你做下参考吧,我就是自己摸索了好几天才搞好的,自己弄多学点知识,哈哈,就是自己累点
真诚感谢!

网友E:
加个同步器呀,何必那么复杂

网友F:
一直关注中,希望有其它见解出来

网友G(2014-03-19):
这个我做过,可以联系我

网友G:
这个我做过,可以联系我,QQ489336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