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定位指令在程序中运用、用简单的电子元气器判定脉冲输出点有动作

楼主(2013-11-26):
三菱定位指令在程序中运用,如没有伺服、步进驱动器的情况下如何用其它电子元气器实物可以判定有脉冲输出,最好有什么电子元气器可以接上脉冲输出点进行测试,求大侠帮忙

网友A:
把脉冲输出口接到PLC的高速输入口,比如X0,X1,用高速计数器查看发出的脉冲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脉冲输出口接到PLC的高速输入口,比如X0,X1,用高速计数器查看发出的脉冲数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