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plc 常闭触点 输入 问题

楼主(2013-11-26):
x0 接一常闭触点,开机后判断触点通断状态,执行不同的动作,我搞了半天动作不对,请指点

网友A:
常闭触点
一般常用在警報的地方
當訊號斷開==>警報發生 ==>保護措施
若用常開接點
當線路被壓斷或老鼠咬斷
狀況發生==> 沒有訊號==>無法加以保護
下载积分:+5(和谐共赢) 热心助人!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先检查下自己的程序有无错误?
有没有使用了双线圈?

网友D:
帮你顶一下。

网友E:
具体你想实现什么样的?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x0什么情况下,y6都不动作,不知道错在哪,我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