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三菱plc

楼主(2013-11-26):
各位大师你们好,我们有个炉子的plc是三菱fx1n-60mr的今天输入端x20的plc指示灯不亮,后接到x24的输入端plc的输入指示灯亮,后来判断是plc内部输入继电器坏了改程序的输入点为x40的(x40输入端没有用)可是还是不行plc对应的指示灯不亮请高手分析解决一下急急

网友A:
有可能X40端子也坏了

网友B:
plc对应的指示灯是指什么?要不把程序发过来看看

楼主:
谢谢大家,上面的大侠所说的没有错就是x40烧坏了同时x10x20x30x40同时烧坏了今天把程序改了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