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给MM440变频器设定转矩

楼主(2013-11-26):
MM440变频器设定转矩 怎么给变频器设定以个转矩能

楼主:
变频器0HZ运行 还能达到设定转矩 很有难度

网友A:
这是我一直想知道的问题,坐等高手指引啊!!!

网友B:
我也来围观学习!
速度让时间更充裕

网友A:
看资料后,我知道先把P2012设置成4或以上,然后再用bico参数互联的,之后的我也在研究中啊
,不知道论坛高手怎样做的呢?

网友C(2013-12-26):
采用重载矢量控制

网友D(2014-02-23):
力求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