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6):
我想用组态王与电能表通讯,电能表遵循DL/T645通讯规约用COM1口,设置1200波特率,8数据位,1停止位,偶校验。自己电脑的串口也已经设置,但是无法通讯。确定电能表通讯是正常的。请各位高手指点啊!很急!!!!
笨鸟先飞

网友A(2013-12-29):
有电能表的驱动吗?有的话就很简单了?

网友B:
要想让组态王和你的仪表成功通讯,首先要知道组态王和你的仪表是否有支持的驱动,亚控公司开发了部分用于仪表通讯的驱动,但不是所有的仪表都适合,好像组态王6.53版本的安装后不支持DL/T645通讯,你可以到亚控官网上查查有无支持DL/T645的驱动,下载后再安装DL/T645通讯驱动到你的组态王软件下。其次就是要设定你的通讯参数了,比如设置通讯口、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这些不是在电脑上设置,应该在组态王软件里设置。设置好了后你就可以在组态王的通讯设置窗口下测试你的设备了。就这么简单,如果还不明白可以联系我。 电话:18999778218  QQ:3606846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