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輸出 NPN PNP 接法差異?

楼主(2013-11-27):
請問 FX系列 輸出Y 接點,NPN & PNP 是固定的嗎
還是可以依接法做改變??
煩請解惑~!

网友A:
NPN 共正極
PNP 共負極
真诚感谢!
意思是說,我輸出COM點
接 -24V就是PNP輸出?
接+24V 就是NPN輸出?

网友B:
具体要看plc的型号有些com点是固定的,有些可以由用户自定义那些就可以改

网友C:
只听说过输入有npn和pnp,输出为什么有这个?

网友D:
三菱FX001的COM接24V负极 负载共24V正极是 NPN

网友D:
次接法仅限晶体管输出

网友E:
输出没有NPN和pnp这一个说法,继电器输出只是个触点,晶闸管输出也无pnp和npn
電晶體輸出的有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