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步进控制程序

楼主(2013-11-27):
求三菱系统步进电机控制程序,是定长6MM步进到终点后返回原点的程序。

网友A:
要计算的,你走丝杠还是同步轮?
带不带减速器,都是不一样的。
6mm这个条件不足
下载积分:+1(edpncn) 真是好人!

网友B:
这个需要计算,应该脉冲你走了多远。

网友C:
要看你用什么样的机型传动结构,是丝杆的话要看螺距是多大要走多少个脉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