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Thermo软件求助!!!大侠们指点一下

楼主(2013-11-27):
我用CX-Thermo软件操作温控器EJ1N和热电偶测得都是出来一些后台数据对不对?如果我想要实时监控数据,改怎么写程序,还是需要练plc?连接好热电偶之后,我运行温控器,测温得到的就是这样,能看到变化趋势,可是实际上我们需要实时时监控数据,需要其他什么协议能实现这一功能?

网友A:
也许对你有点帮助: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指点,谢谢您能回复我发的贴,看得出您应该用过欧姆龙EJ1N的温控器,我想弱弱的问一下就是按您的经验怎么能够通过这个界面
知道实时的温度数据,因为上面毕竟不是数字显示,我只能看他变化的趋势是否超过了设定值等,我想我能精确的读出在某一刻测得实时温度吗?比如,测400度左右的温度,我从上面只能看到大致的测得值,不知道实时的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