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7):
各位师傅们:请问一个RVV与VV哪种电缆的载流量要大些。

网友A:
当然是软的要大一些了!但是软的更容易不够截面,

网友B:
相同截面的难道不是一样?

网友C:
同截面载流量一样大。电缆厂家全考虑了。

网友D:
软的大,因为电流的集肤效应

网友E:
电流的大小应该按导线横截面算吧

网友F:
应该是VVR大一些,具体请查手册。

网友G:
同样的截面积,多股的载流量大,电流的趋肤效应

网友H:
硬线载流量大点,抗拉力强;软线的话,会因为过流发热的原因,线材容易脆,一根根断掉。趋肤效应应该是在高频电路中才起作用,正常使用时忽略不计了。
趋肤效应
交流电通过导体时,各部分的电流密度不均匀,导体内部电流密度小,导体表面电流密度大,这种现象称为趋肤效应.产生趋肤效应的原因是由于感抗的作用,导体内部比表面具有更大的电感L,因此对交流电的阻碍作用大,使得电流密集于导体表面.趋肤效应使得导体的有效横截面减小,因而导体对交流电的有效电阻比对直流电的电阻大.
交流电的频率越高,趋肤效应越显著,频率高到一定程度,可以认为电流完全从导体表面流过.因此在高频交流电路中,必须考虑趋肤效应的影响,例如收音机磁性天线上的线圈用多股互相绝缘的导线绕制,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软的大,因为电流的集肤效应

没错表面积大的,载流大一些
天行健

网友J:
個人感覺軟的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