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急做设备求助!!!!!!!!!!

楼主(2013-11-27):
用FX3UPLC 实现,12个工位依次1到12,有个伺服小车给12个工位送料。当工位无料时候小车自动送料,从编号小到编号大。比如 3,4号无料,先送3号 再送4号。求助简单算法!!!!!!!十分感谢!!!

网友A:
这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处理这样的程序应该用逻辑处理方法!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用查表指令和先进先出指令计算那个工位完成了,至于怎么控制就简单了。

网友C:
十二位寄存器作为上料请求,完成一次上料判断上料请求,按照你设定好的优先顺序进行上料,你本身就一条线索,那就是上料小车,所有的上料请求都与次有关

网友D:
从1扫描到12,那个没有货先送那个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几位,谁能详细点,比如用什么指令。3楼的12为寄存器做上料请求,那么同时2个怎么区分大小工位呢 ?我要求从小工位到大工位。4楼说的1-12扫描,我也知道 用什么指令可以实现?谢谢

楼主:
我做出来了!没用楼上说的指令,编了100多步,按照1-12顺序依次输出缺料请求。

网友E:
是加什么料呢?

网友F:
每一站对应一个号码,循环扫描就好了啊,

网友G:
12个X探测料位,后面的X接前面所有X常开。
学习是乐趣

网友H:
3U的功能指令强大

网友I:
用移位指令,从1执行到12,哪个没料,移动到这一步指令开始执行送料,有料的直接跳到下一步!

网友J:
12个轮流扫描,那个空位送那个。很简单的。

网友J:
什么特殊指令都不需要。正常逻辑就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