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大家看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3-11-27):
西门子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EM235的电路板,烧了个件,这个件是接在RA和A-之间的,如图所示,测量阻值是256欧,是不是热敏电阻呢?这个件上面是光的,也没有标型号,打算买个换上,这是什么型号呢?请大哥们指教一下。

楼主:
元件是个黑色四方形的贴片件。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应该是个电阻,和边上一样,量量边上的就知道了,注意要脱机量才准确

楼主:
阻值已经测量出来了是256欧姆。我就想知道这是普通的贴片电阻呢,还是保护用的热敏电阻,如果是热敏电阻的话,我换上普通的电阻就起不到保护作用了。

网友C:
应该不是电阻,看看是不是续流二极管之类的。

网友D:
不建议自己换,还是送西门子特约维修好。
如果自己有兴趣,也可以试试。只能用判断方式,如果是电阻,那它不具备二极管特性,反之二极管有极性是电阻没有的特性,如果是热敏电阻,拆一个好的通道,加热看电阻是否变化,如果有说明是,如果没有变化说明不是。就是用边上好的做参考来判断。

网友E:
贴个详细的图片,包括正反面。仅这样看貌似二极管,但不确定......

网友F:
看外观是电阻无误了。
该器件出来就是端子了,热敏电阻在这个位置没什么意义啊。应该是普通的贴片电阻。
自己尝试更换也没什么问题的,就算搞错了,这个地方也不会造成二次损坏。
PS:要注意电阻的耐流值(耐流值?一时间忘词了)。

网友G:
是个电阻,和其它端口的一样
天行健

网友F:
二极管的话,再保密的商家也会在电路板上或者元件上标记正负的。我不认为这个是二极管。

网友H:
把旁边的焊下来量一量,估计是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I:
不是电阻就是电容,电阻的可能性大一点,电容一般是米黄色的

网友J:
可能是贴片电容,RC吸收回路吧!阁下的头像很拉风!!!!!!!!!

网友K:
是个电阻,但他烧坏了,凭本人的经验是还有其它元件坏了。

网友L:
想都不用想,旁边的是什么,它就是什么,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呵呵呵。。。

网友M:
电流输入的分流电阻。

楼主:
这几天试着修了一下,已经测量了是个贴片电阻,阻值是250欧姆,我试着更换了一个216欧姆普通的色环电阻上去,加入8ma电流测试,PLC测出的是7ma,差了1ma,差个几十欧的电阻就不行了。

网友M:
必须的,一欧姆都不能差。

网友N:
晶片电阻,2512的
不求门当户对,只求感觉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