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7):
大家好,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步进电机正常运行过程中偶尔会突然出现反向,就是出现带方向朝原位走,不带方向朝原位反方向走,看了PLC输出是正常的,然后只要断下驱动器的电源重新上电后,电机转向又恢复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驱动器和电机线都换过

网友A:
把PLC指令贴出来看看。

楼主:
PLC输出都是没问题的,负方向没有脉冲输出,正方向有脉冲输出,但是步进电机的实际转向与这个相反

网友B:
如果程序正常的话不排除驱动器的问题。

网友C:
屏蔽做不好,或编码器出问题

网友D:
把电机的线对换下就OK
深圳周边电气电工PLC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程序正常的话不排除驱动器的问题。

驱动器和电机线都换过了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电机的线对换下就OK

怎么对换,这种现象只是偶尔

楼主:
应该不是干扰的问题吧

网友E:
应该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F:
真实遇见过,脉冲频率太高,与驱动器不匹配,速度调慢就可以,或者换下好的驱动器
不求门当户对,只求感觉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实遇见过,脉冲频率太高,与驱动器不匹配,速度调慢就可以,或者换下好的驱动器

自动时候是频率满高的,但是出现这个问题后,手动去操作频率调慢了还是这个问题,一定要驱动器断电后才会正常

网友F:
你电阻串了吧,主要还是在 脉冲频率 驱动器 马达这几个东西上,基本能确认的时驱动器,无法响应高速脉冲,要么慢点,要么把驱动器 换好点,步进驱动器不管在调节还是故障复位,都需要断电才能生效,你把频率慢点试下运行,我原先是7500 的时候出现,现在改到3500,就没有出现过了
引用 楼主:

自动时候是频率满高的,但是出现这个问题后,手动去操作频率调慢了还是这个问题,一定要驱动器断电后才会正常
不求门当户对,只求感觉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电阻串了吧,主要还是在 脉冲频率 驱动器 马达这几个东西上,基本能确认的时驱动器,无法响应高速脉冲,要么慢点,要么把驱动器 换好点,步进驱动器不管在调节还是故障复位,都需要断电才能生效,你把频率慢点试下运行,我原先是7500 的时候出现,现在改到3500,就没有出现过了

我直接用的5V,那按你这个说的倒是可能性比较大的

网友G:
这问题可能有好几个原因,先排除PLC,在看不进电机驱动器,如果都没问题那就看你接线的干扰了。

网友H:
这个和PLC输出的脉冲频率有关,频率过大加上接线的部分干扰就会偶然出现了。建议速度调慢或者更换较好点的PLC或者驱动器试试,和程序应该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