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7):
   PLC设置

程序

w60.01为0.1s脉冲
D32300 变频器站号
D32301 向变频器保持寄存器写入数据
D32302 发送字节数
D32303 数据写入到41004寄存器
D32304 需写入的数据

D40为写入数据SV值

以上方法不知哪里错了,总是不能写入运行频率到变频器的41004寄存器。请熟悉MODDBUS通讯的朋友指教。谢谢!

楼主:
变频参数设置于PLC相同。运行方式为外部控制,运行频率为通讯方式。

网友A:
三菱变频器的缺省波特率是19200
三菱变频器的运行频率(RAM)地址是40014
三菱变频器的运行频率(E2PROM)地址是40015

网友B:
你那个D32303不是应该传送41004……40014这个地址吗,……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网友B:
这程序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D32303不是应该传送41004……40014这个地址吗,……

写错了,是40014的。地址为40014-40001=13,转换成16进制就是0D。

楼主:
感谢以上朋友关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写错了,是40014的。地址为40014-40001=13,转换成16进制就是0D。

呵呵,成功了么?这些对着协议写就可以正确通讯,不过那个A460.00最好不要接在传送后面,因为在CPU繁忙的时候会出现传送错误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楼主:
还没能通讯上去,原程序中写的就是40014,即0D。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能通讯上去,原程序中写的就是40014,即0D。

周末没回复不好意思,请问下40014,为什么你要减去40001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楼主:
谢谢kadgai朋友!D700使用手册中有说明的,参数编号+40001就是寄存器地址。

网友B:
呵呵,见笑了问些常识性问题,因为我没用过D700不好意思。不知道正常通讯了没有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

网友C:
检查程序有没有错,及变频的参数设置有没有错,本人前几年用CP1H 用程序做CRC检验。

网友D(2014-01-01):
没有更好的答案吗?

网友E(2014-02-26):
不知楼主现在可以通信没有,我的也是通信不了

网友F:
楼主成功了吗,我的也是写不了,但是可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