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数据拆分和合并。

楼主(2013-11-27):
使用信捷XC3系列PLC,在触摸屏里面用D0,写入一个数据375,要求把这个数据拆开写到PLC的两个寄存器里面,使D50=03,D52=75。有什么简易办法没?或者把PLC中两个数据D80=04,D82=37合并成一个数据在寄存器D2里面,使D2=437,请教各位有什么简易办法没?谢谢......

网友A:
信捷沒用過
但是若把 D0 除以 100
商=D50 餘數=D52
應該可以吧?

楼主:
多谢楼上的,拆分我已经想到办法了,就是合并貌似有点困难啊,

网友B:
貌似编码和译码就搞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的,拆分我已经想到办法了,就是合并貌似有点困难啊,
D80 *100
D2 = D80+D82
可以嗎?

楼主:
我已经搞定了,多谢各位。

网友C:
怎么搞定的啊?求解!
低调!

网友D:
怎么搞定的啊?求解!

楼主:
就是用4楼的方法啊

网友E:
楼主可以先将D80的内容04进行前四位和后四位进行换位,OMRON的指令MOVD ,这样的话(D80)=0400,然后和#1100进行与运算,保留前四位,同理D82的内容也是一样。然后将D80和D82的内容或运算,就可以了。

网友F:
信捷不知道,永宏的有专门指令分拆的。

网友G:
siemens比较好处理,通过和1,0相与进行选择,清零 ,再进行合并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