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双向可控硅控制变压器的初级

楼主(2013-11-27):
各位大虾
我在做一个硅钼棒的电炉,总功率比较大,想把可控硅直接控制变压器的初级,变压器的输出电压随可控硅的变化而线性变化。可控硅选用skkt双向可控硅,变压器是三相的。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有没有大虾这么用过,请赐教!

网友A:
可以,可控硅不要用双向可控硅,最好用单硅反并联模块,市场上很多,选触发板注意:要能产生脉冲列或宽脉冲的触发板,也就是必须能带感性负载或变压器负载的触发板。还有输出电压随控制信号近视线性变化,不能完全线性的。导通角到不了180度。
下载积分:+1(houxiyong) 真诚感谢!

网友B:
用两只单向可控硅....代用双向可控硅...

网友C:
硅钼棒的最好用定电流的电力调整器,市场上很多

网友D:
我们厂的就是可控硅调变压器初级的,60KVA的。

楼主(2014-05-16):
谢谢各位老大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