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西门子MP277触摸屏白屏求助!!!

楼主(2013-11-27):
我公司的西门子触摸屏,开机白屏,师傅们看看怎么解决?谢谢!用prosave回复出厂设置,PPI电缆TX和RX灯都闪烁,但是连接不上。

网友A:
硬件故障,并非丢失数据。西门子的这个型号的屏,故障率相当高的。

网友B:
我也碰到过,更你的系统有关。最后,拿到西门子浙江代理处,他们的计算机可以。我的就 不可以。后来找个正版的系统就 可以了。

网友C:
MP277-10TOUCH、KEY的故障率确实是挺高的,我们今年就修的有100多台,你说的那个情况应该是硬件故障,我司可以处理,我公司维修西门子全系列触摸屏TP、OP、MP系列的,具体事宜请来电咨询:13856212026、18956210810
本公司提供专业工控设备维修及工控项目改造工程
专业触摸屏维修/人机界面维修/HMI维修/工业显示屏维修/PLC可编程控制器维修/变频器维修/软起动维修/工业电源维修/制动单元维修等
维修热线---1385621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