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段数码显示疑问

楼主(2013-11-27):
让我信谁呀。

网友A:
图片显示的不一定正确

网友B:
可以换换吗,以实践为准

网友C:
9有两种显示方式,下面可以不带勾,也可以带勾,两种都对。如果只要显示0-9,那你喜欢那种就选那种。
现在一般用不带勾的,以便与字母g区别开。
如6上面带一横,就是和字母b有区别。在只要显示0-9时,也有6上不显示一横的。

网友D:
三菱PLC的七段译码指令如图

楼主:
怎么就一统一呢?我都做完了,客户说不行,如何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