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X DEVELOPER 7.08读取FX3U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3-11-27):
公司内一台设备使用的是FX3U-64MR的PLC,我使用的是GPPW 7.08版本的软件,此版本好像不能使用在FX3U上,但是我连接上之后显示的是FX2N(C)的CPU,并且能够成功读取出程序来。想请教各位师傅是怎么回事?读出来的程序会不会有缺失呢?使用此版本能把程序写入FX3U吗?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使用中文版的GX Developer-C8.86或者GX WORKS2 1.493P

网友B:
3U是2N的升级版,兼容2N的功能,与2N兼容部分的,都能被读取上来;属于3U的高端功能,低版本软件就不能支持。
建议你去三菱官网
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index.asp
下载GX Works2软件使用。

楼主:
谢谢两位师傅赐教

网友C:
谢谢业界精英的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