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欧姆龙plc DRT2-OD16是什么模块呀?

楼主(2013-11-27):
欧姆龙plc DRT2-OD16是什么模块,属于欧姆龙那个系列?
买PLC找我

网友A:
DeviceNet输出模块,16点

楼主:
欧姆龙那个些列的?
买PLC找我

网友B:
欧姆龙中型机使用的分散控制网络,类似于三菱的CC-LINK网络。下图是我给一家客户出的汽车装配生产线工艺配置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