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触摸屏海泰克的!

楼主(2013-11-27):
请问各位大神 从。。。。。下载应用和下载固件和应用有什么区别。

楼主:
各位能说一下吗?

楼主:
之所以,问那样的问题 是因为,一模一样的画面,如果,用下载固件和应用的方式下载触摸屏当中去时,按一下有关控制区的按键时,没有反应。 而用从。。。下载应用就没有问题
这是为什么?

楼主:
都没人知道?

网友A:
下载应用只下载应用程序下HMI。下载固件和应用方式第一次下载时选择此下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