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7):
我现在有一台机器,求测试一个产品在转动90度的扭力,转动的时候我至少要抓取到40次扭力数据并取最高峰值打印出来,如果峰值超过设定值机器报警并且不打印数据。目前的方案是FX3U48的PLC加上EVIEW的屏加三菱750W的伺服一套,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有没有做过类似的案例的同仁,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A:
曾做过一个测试扭力的设备,三相异步电机夹着工件旋转,超过设定的扭力值后松开,没有扭断为合格,用的台达PLC,模拟量模块,扭矩传感器,威纶通的屏

网友B:
用模拟量代替伺服?
i不是,伺服只是起到一个可以调节角度的作用,真正的气力测试还是用PLC的模拟量模块来测量的,你有没有更好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做过一个测试扭力的设备,三相异步电机夹着工件旋转,超过设定的扭力值后松开,没有扭断为合格,用的台达PLC,模拟量模块,扭矩传感器,威纶通的屏

你做的这机器要求测试扭力精度高吗?可否说得更具体一点呢?

网友A:
精度取决于扭力传感器的精度,因为我这个是测试工件能否在设定的扭力下不折断的,所以对精度要求不是太高,程序也相对比较简单 扭力机.zip (13 K) 下载次数:20
  • 下载积分:+1(liuqiang2012) 真诚感谢!

网友C:
    静态和动态的扭力是不一样的
    转速不同扭力也不同
    所以需要标准产品做对比
    配伺服是必须的
    要求高的采用扭力传感器和配套的仪表走通讯方式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