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7):
有设备,由伺服拉料,拉完一次料就冲切一次,冲的材料是标签纸,用色标传感器定位,色标传感器有信号时就冲一次,传感器装在隔模具有5个标的距离,(就是说色标感应到5次,模具才冲的是第一次感应的)
现在问题是标签纸材料不规则,
假设第1个色标传感器追到距离是30mm  ,第二个是32mm,第三个33mm,第四个29mm,第五个28mm,色标传感器距离模具有5个标的位置(色标要感应5次才到模具位置),怎么样切准确(正常时,每次色标感应到时,距离是一致的,所以色标感应到时中断停止伺服,就冲切没问题,现在是有些材料不规则色标感应到时每次走的位置不一样,
这种情况用PLC能实现吗

网友A:
能实现的

网友B:
巧用计数器
学习是乐趣

楼主:
怎么实现,能说说具体思路吗?

网友A:
你是要找到第五次色标就切呢还是要定长?

网友C:
色标传感用在这好像不是很好,像这种设定定长,改善工装可能会好点,个人看法,说错莫怪

网友D:
不行的  检测一个冲一个

网友E:
可以的,多点定位

网友F:
只能用色标来做定位吗?你是做定长送料吧,只取头一次的色标信号做冲切信号,以后每拉5次料就产生一个中断信号进行冲切应该可以吧。

网友G:
最好画个示意图,你的传感器与切刀位置是固定的吗?

网友H:
用光電等非接觸式感應是比較方便的,但同時也是最不穩定的。我用過一下,發現它受原材料和環境影響太大。

网友I:
理论可以但实际效果达不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