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7):
fx1n做了个旋转台,用的是drvi指令,不知道怎么加入暂停,请问一般都是怎么做的,本人新手,谢谢

网友A:
这个还真不知道,一般都是中途停了之后重新回原点,不过永宏的PLC倒是有发脉冲时暂停的功能

网友B:
如果没有好办法就只能是用程序来完成了,当前脉冲数与目标脉冲数进行比较,取出差傎,暂停后再将这个差值传送至目标脉冲寄存器让步进电机继续走完即可。
  • 下载积分:+1(edpncn) 热心助人!
  • 相信自我!

网友C:
    这个方法可行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好办法就只能是用程序来完成了,当前脉冲数与目标脉冲数进行比较,取出差傎,暂停后再将这个差值传送至目标脉冲寄存器让步进电机继续走完即可。
    不求门当户对,只求感觉到位

网友D:
    为何不用绝对定位更简单

网友E:
    有专用的指令啊!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F:
    还是用DRVA吧···
    那样做暂停是很好做的了···

网友G:
    还是用DRVA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还是用DRVA吧···
    那样做暂停是很好做的了···

    要什么指令暂定啊!
  • 下载积分:+1(jiaglong) 直接复位输出标志,暂停 ..

楼主:
    转盘类每次动作完都要回原点,是不是,DRVA,DRVI,都可以,没什么区别?
    当时没考虑暂停,如果用drva绝对定位,暂停怎么加?

网友H:
引用 楼主:
转盘类每次动作完都要回原点,是不是,DRVA,DRVI,都可以,没什么区别?
当时没考虑暂停,如果用drva绝对定位,暂停怎么加?
我也想知道怎么加

网友I:
我也想知道

楼主:
说用DRVA的朋友,怎么加?请指教

网友J:
随便你用什么做暂停都可以,只要知道从原点开始动作不管你怎么动脉冲都会有记录,用ddrva就是根据脉冲数的多少来动的,比如说你第一次往前走脉冲数是3000走的距离是300,第二你的脉冲数是2000,那他就会倒退到200的位置,所以你用什么做暂停都可以,辅助继电器,输入点等等,

网友K:
这个不难

网友L:
2楼说的应该可以

网友M:
使用绝对定位指令

网友N:
用PLSY应该可以

网友O:
暂停没有精度的哇,脉冲发出去了还有惯性的

网友H:
引用引用第7楼100759于2013-11-28 09:26发表的 :还是用DRVA吧···那样做暂停是很好做的了···要什么指令暂定啊!本帖最近评分记录:下载积分:+1(jiaglong) 直接复位输出标志,暂停 ..3U还有脉冲暂停和重发脉冲指令?谢谢学习了!

网友P(2014-02-26):
以前研究了很久 只能用程序来完成 没有暂停功能 至少目前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