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运行不正常求助

楼主(2013-11-27):
写了一段程序,运行后发现,没有按照自己想的运行,一直想不明白,特来求助
x0为限位开关,用的常闭点,y6为小车。我本意是这样的:开机看小车在不在上限位,在的话执行130步,不在的话,y6输出让小车走到上限位,在执行130,运行时发现不管在不在上限位,小车不动作,直接执行130步,改了半天无解。

网友A:
是不是 M8000 直接驱动了 Y6 呀
运行130 步 要M3 导通才能运行

网友B:
不懂步进程序,别用 SET S10
直接用传统编程方法编写: SET Y6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115098]
不懂步进程序,别用 SET S10
直接用传统编程方法编写: SET Y6
我是用sfc,这图是转的,我是真不懂见笑

网友C:
1.小车不在限位,X0不通,M24置位,M3置位步进工作,Y6复位(虽然一开机M8000置位Y6. 但是复位优先Y6不工作小车不动)
2. 小车在限位,M23置位,S10工作STL步进工作。所以小车在不在限位,步进工作。

网友D:
你看看117步 和123步

网友B:
你上面的梯形图转不了SFC
直接跳到你所谓的130步,那么应该是:
图片中,“1 ”条件满足了,直接跳到 “块11” 去了。这个直接连机检测很方便的。

楼主:
谢谢各位,m23闭合,小车不在上限位,m24闭合,已在上限位,
现在是开机,块11动作,不管小车在任何位置
准备换个思路

网友E:
现实中俺没见过用步进状态图的方式来写程序

网友F:
你思路不对吧,现在好像是开机M8000 OUT Y6?直接驱动了,没有断开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m23闭合,小车不在上限位,m24闭合,已在上限位,
现在是开机,块11动作,不管小车在任何位置
准备换个思路

在程序前面加:
LD M8002
ZRST  S11 S100
SET S10

开机第一个脉冲要把状态点 S 要全部复位。
同时要置位你第一个状态块S10。(一般都从S0开始,为什么要S10开始呢?)
这样就没问题了。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G:
對,開機復位很重要,我認為這是正解!你再加上去試一試。

网友H:
大家看看这个行吗?
天行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思路不对吧,现在好像是开机M8000 OUT Y6?直接驱动了,没有断开吖

是这样的,开机y6输出,到限位复位y6,跳至下一步
谢谢各位,现在已经改好了,能正常运行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开机y6输出,到限位复位y6,跳至下一步
谢谢各位,现在已经改好了,能正常运行了

把程序拿出来看看呗
天行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程序拿出来看看呗

献丑了

网友I:
用SFC编写就行啦!何必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