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加热的PID控制程序有没有错误

楼主(2013-11-27):
各位大侠:今天没有事情,抽空想学PID控制加热,但程序写好了,加热不起来,大家看看有没有错误。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B:
地址好乱,其实有好多样例,把地址改改就好了

楼主:
我试过,但还是不行。我都来回的改做了一个晚上没有做出来。书上介绍的样例也不行,我也试过。

网友A:
我也对着手册抄过,都是没用,会不会手册也错了哦

网友C:
书上的例子一般不会错的,参考例子再好好看看

网友D:
你模拟量模块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模拟量模块型号?
FX2N-4AD-TC

网友E:
PID和型号没关系,你的地址不对。好好看看PID手册,我写了一段PID你看看。
下载积分:+1(200518)

网友E:
方向写出了,你要改成反向,现在是正向的。

网友A:
楼上的大哥留个Q交流下啊

网友F:
PID可以自己写,也可调用固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