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cc link远程通讯程序

楼主(2013-11-27):
有谁有三菱CC KINK程序上传来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大侠,三菱的cc-link通讯有的需要编程,有的不需编程,这要看你选的是什么系列的plc。
还有你用cc-link通讯干什么用,主从通讯?主站和设备站?主站和只能模块?这个你只要查手册就明白了。

楼主:
我用的模块是A1SJ61BT11,CC LINK模块。我需要设置8个IO输入输出站。远程模块是AJ65SBTB1-32DT3
我现在不清楚的是:每个模块FROM TO指令写入,读出地址怎么设置?
比如:我要将1#站模块读出到K4M4500。那1#模块的BMF地址是多少?

网友B(2014-03-24):
不需要编程,到软件上设置,分配I/O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