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 转移条件疑问

楼主(2013-11-28):
两个选择分支里的条件。m10先导通,t2后导通, 会怎么动作?

网友A:
分支条件的时候只能二选一,你只要记住这点就好办了

网友B:
同時動作

网友C:
经仿真测试,会同时动作,转移条件需加条件限制此种情况发生。

楼主:
谢谢各位,我换个条件试试

网友D:
同時把?要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