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8):
請教各位

有遇過 Y 電晶體輸出異常的嗎?
我的接法是全部輸出COM點都接"-24V" ,都是驅動24V電磁閥
出現 Y4 動作時 Y5也跟著動作,但是Y5的輸出訊號燈沒有亮
而且時好時壞,但是通常不是只有繼電器輸出才會有可能接點壞掉的情況嗎?

而且為什麼是時好時壞?

另一個問題,用繼電器輸出的驅動24V電磁閥,Y點常常就損壞,長ON不放開,但也是時好時壞
斷電一下子,就可以恢復正常,但是過一會,又會異常,請問這是接點壞掉嗎?
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煩請解惑,謝謝

网友A:
1,可能是硬件故障。

2,继电器有时粘住了。原因是电流过大,或者动作过于频繁。
感謝~
請問繼電器輸出的問題
該怎麼避免呢?
要接怎麼樣的保護電路嗎?

网友B:
1.查手冊 看Y接點的最大電流  COM 的最大電流

2.被驅動元件(電磁閥) 電流是多少
驅動元件(電磁閥) 電流 <  Y接點的最大電流
總驅動元件(電磁閥) 電流 <  COM 的最大電流

3.一般會先驅動外接的繼電器或ssr
   在由繼電器或ssr 驅動負載
感谢分享!

目前都是MR的接點容易異常
目前解決方式都是改換MT的

网友A:
继电器虽然说有1A或2A。但说明书上特别会讲到,有时会有电流冲击,这种冲击会产生10-20倍的电流。

平时只有0.5A没问题,在合上的一瞬间可能会产生5-10A的电流,就粘住了。

这种还是只能加装一个中间继电器。
真诚感谢!

那這樣子就是Y繼電器輸出
再加上一個繼電器來觸發電磁閥?

网友C:
继电器输出接一个泄流二极管,就可以解决继电器时好时坏的问题
真诚感谢!

請問是用並聯的方式嗎?
還是Y 到電磁閥中間的線路剪斷
串連一個2極體?

网友D:
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吧(如果您不是高速脉冲输出)

这样成本也不会很高,能达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热心助人!

楼主:
請問 洩流二極管 要怎麼接?

直接 Y 點接洩流二極管 再接上線嗎?

网友E:
我就不懂了,接电磁阀为什么用晶体管输出,直接继电器输出啊,电磁阀线圈电流大的话加装外部继电器啊,在PLC输出端加溢流两极管在手册上有详细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