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8):
在一条传输线上比如有20台输送机台,每个机台上有光电开关,在其中一台几台上

检查出了产品缺陷,在传送到下面的机台时我怎么知道这个床品是有缺陷的,

比如我在第2台检查出了问题,那么我在最后一台上这么检查出那块是有问题的产品

如果是有问题的机器会吸到废品堆

请大侠们说说思虑,简单实用,不能出错。
QQ 20471661
lvhonjun

网友A:
做一个记忆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B:
还非要检测两次啊 第一次检测次品后做个剔除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记忆功能就可以了

记忆麻烦啊,从第一台要记忆到最后,中间还不能出错
QQ 2047166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非要检测两次啊 第一次检测次品后做个剔除不是更好

剔除是什么意思,我每一个机台安装开关并不是检查废品的
QQ 20471661
mythic

网友C:
既然你的开关不是检查废品的,那么你是怎么知道出了废品?既然知道了,为什么不当时就剔除

网友D:
派个人专门剔除废品就行了。

网友E:
用移位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你的开关不是检查废品的,那么你是怎么知道出了废品?既然知道了,为什么不当时就剔除

废品是靠人检测出来的,有一个开关来确定是废品。废品虽然检查出来了但并不需要马上拿走,而

是到最后一道工序用机器拿走再进行分类,好的放一起,差的放一起
QQ 2047166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派个人专门剔除废品就行了。

我们是自动化设备啊,全线只需要一个人,不能用人拿,需要机器判断
QQ 20471661

网友F:
这样思路行不:良品废品各有标准的话,用比较方法就可以分类啦

网友G:
这是一套复杂的分拣数据库管理系统。检测传感器,控制和数据要配合的。才能完成。 不是一句话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