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 多CPU 间共享软元件(U3En\G □ )

楼主(2013-11-28):
关于多CPU 间共享软元件(U3En\G □ ) 的形式问题
在GX-works2的软件中还能写成U0En\G □ U1En\G □这两种形式 想知道它们也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么

网友A:
IO地址分配
00-0F的模块是U0
10-1F的模块是U1
......
......
90-9F的模块是U9
G是模块里面的缓存号
下载积分:+1(edpncn)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地址分配
00-0F的模块是U0
10-1F的模块是U1
......
但是只有U0 U1 U3可以用,说明书里只有U3En\G □ 没有别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