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8):
一个3UPLC能否实现同时读取两台电子称数据,有没有大侠试过

网友A:
通过什么方式?模拟量模块?要是这样的话肯定可以的啊
精通三菱,欧姆龙,西门子,Beckhoff,LABVIEW苏州地区承接PLC程序调试 QQ2150019823

网友B:
用AD转换输入可以的

网友C:
电子称和PLC有相同协议就行

网友D:
用串口可以读取的,没问题

网友E:
可以的。通讯可以,模拟量也可以,都可以
小侯

网友F:
除非 電子秤通訊為RS-232
不然都可以串接傳輸
或是為電壓電流輸出可以用AD轉換數值

网友G:
同意以上说法。

楼主:
我是要在一个PLC上通过两个232端口同时读取两台数据,怎么去区分这两个称的数据用RS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