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量扩展模块EM235

楼主(2013-11-28):
本实例的的CPU 是CPU222,仅带一个模拟量扩展模块EM235,该模块的第一个通道连接一块带4—20mA 变送输
出的温度显示仪表,该仪表的量程设置为0—100 度,即0 度时输出4mA,100
度时输出20mA。温度显示仪表的铂电阻输入端接入一个220 欧姆可调电位器
请问14623是在怎么得到的

楼主:
期待中 一直搞不懂模拟量

网友A:
14623这个值不就是模拟量通道1的输入值AIW0吗,

楼主:
我也知道是AIW的值,但不知道是不是变送器给的

网友B:
是变送器转换过来的数字量,最大值为32000

网友C:
((AIW0-6400)/25600)*100

楼主:
理解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