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输出可以这样做吗?

楼主(2013-11-28):
小弟刚毕业,第一次搞PLC。我这样设计是想省一根线,按钮和按钮灯用同一根线。因为有好多这样的按钮我是想如果能这样设计就可以省很多线。
请高手帮帮我。
大家可能没理解我的意思,当按钮钮下去时,X0有输入,这时通过程序运行Y0输出。Y0复位是通过其它按钮的。只要X0按下Y0输出就行了,我的目的就是这样。
我只是想问第二张图能不能这样做。。。

网友A:
万一烧了怎么办

网友B:
烧一个点够你买一卷线

网友C:
这样做,还用PLC做什么?X0和Y0,同时动,PLC都不用动作。
学习是乐趣

网友D:
没有试过,有创意

网友E:
虽没试过.应该不行

网友F:
还要PLC干什么

网友G:
好像是个死循环,估计端口都无法复位
天行健

网友H:
省线是想省钱达到目的,PLC输入输出与内部电路都是电气隔离的,你这样是省线了,连目的也省了

网友I:
奶奶的 开关开了灯亮了,还搞PLC干嘛 PLC并联个灯算啥意思

网友J:
不行的,按规矩来,一根线值不了多少钱吧?而且带灯按钮的指示灯画法也不对。按上进(输入)下出(输出)的规则来画,混在一起,看一眼图就晕了。
mythic

网友K:
省一根线,好主意啊,连对端口编程都省了

网友L:
人家是新手,没理解PLC的实际用途,大家不要不严厉批评,打击一棵小苗。显示中很多这个行业的人,文化水平不高,思维也保守顽固,见着PLC,变频器就头晕,血糖低,把好好的PLC控制柜改成乱七八糟的继电器,俺见得太多了

网友M:
其他前面有人说了,我就不赘叙了。220v这端还要加一个空气开关,保护电路

网友N:
想法是好的,但不可取。

网友O:
这样不行,按钮直接控制灯了,PLC被短路了。

网友P:
这机都不用PLC 了

网友Q:
你是想x0按的时候灯会亮,然后程序里面还有其他条件控制Y0,条件满足后,即使不按X0,Y0也会亮,这样接法,中间要加中继控制灯,不然x0和YO同时输出,
Y0要被电流反馈,Y0是MT的输出,有烧掉可能.
还有种方法,就是走程序控制
不求门当户对,只求感觉到位

网友R:
当Y0有输出时再按按钮的话,Y0点马上被短路

网友G:
单片机能实现你这功能
天行健

网友S:
年轻人有创意,努力加油

网友T:
引用 网友Q:
你是想x0按的时候灯会亮,然后程序里面还有其他条件控制Y0,条件满足后,即使不按X0,Y0也会亮,这样接法,中间要加中继控制灯,不然x0和YO同时输出,
Y0要被电流反馈,Y0是MT的输出,有烧掉可能.
还有种方法,就是走程序控制

PLC是继电器输出的.此方法应该可行,我在现场维修的时候见到过这种做法,这个系统还稳定运行的好多年.

网友U:
图都是错的。

网友V:
想法很大胆,但是照图接线按钮接通时会把PLC内部的输入回路烧掉的。(个人看法)

网友W:
楼上回复笑抽我了
的确是为了一根线放弃了一个PLC!

网友X(2014-02-19):
欢迎有二手和积压货的朋友和我联系。
QQ:331746876 电话:0757-832000548 15919020752

网友Y:
还要PLC 干什么
www.mitsubishi-qd.com

网友Z:
继电器输出的可以这样做的,不过PLC得作用给弱化了,我有些工程也这样做的(客户要求),我搞十几年工控了,这样做的好处是即使PLC坏了,也还能用按钮进行手动控制,不过建议最好是按钮和PLC Y点间加一个转换开关更保险一些。

网友AA:
这是什么电路,完全看不懂

网友AB:
什么鸟图~~乱七八糟

网友AC:
你这样直接用继电器接就好了,还可以省一个PLC多划算啊
我看见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