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8):
三菱模拟量块FX-4ad的资料上写它有32个存储缓冲区,每个都是16位.但为什么程序都是写[FROM K0 K5 D0 K2]这样读32位的格式?
为什么最后都是K2而不是K1,既然K5是第一个通道平均值存储区它只有16位,那它当32读出来以后放D0还是D1呢?比如存储区里面的数字是
0000 0000 0000 1111,读入后D0和D1组成的空间里面数据是怎么样的?
本人小白,请高手们莫笑.

网友A:
1. 32个存储缓冲区(BFM)  不是 32位(Bit)的格式

2. K2:1~5V
    K1:0~20mA
    K?依不同訊號輸入選擇

[既然K5是第一个通道平均值存储区它只有16位,那它当32读出来以后放D0还是D1呢?比如存储区里面的数字是
0000 0000 0000 1111,读入后D0和D1组成的空间里面数据是怎么样的?]
參考1
平均值存储区它只有16位  故只會存在D0

网友B:
引用楼主xadzka于2013-11-28 14:34发表的 问个三菱模拟量块的问题 :
三菱模拟量块FX-4ad的资料上写它有32个存储缓冲区,每个都是16位.但为什么程序都是写[FROM K0 K5 D0 K2]这样读32位的格式?
为什么最后都是K2而不是K1,既然K5是第一个通道平均值存储区它只有16位,那它当32读出来以后放D0还是D1呢?比如存储区里面的数字是
0000 0000 0000 1111,读入后D0和D1组成的空间里面数据是怎么样的?
本人小白,请高手们莫笑.

这个不是这么理解的,K2不是指32位
而是相当于 FROM K0 K5 D0 K1与FROM K0 K6 D1 K1
这样看明白了没
自我解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这么理解的,K2不是指32位
而是相当于 FROM K0 K5 D0 K1与FROM K0 K6 D1 K1

首先,谢谢朋友和楼上朋友的答复.
但是我们这里有多个设备用到FX2N-4AD,它们里面的程序都写出奇的一致,都是
[FROM  K0  K5 D 0 K2]
[FROM  K0  K6 D10 K2]
[FROM  K0  K7 D20 K2]
[FROM  K0  K8 D30 K2]
这样4个语句并排输出的.(不同的设备由不同的厂家制造,程序里面D0/D10/D20/D30我这里是简单代替了,实际中不一样,但他们清一色的使用K2而不是K1,而且都是使用4个K2)
既然"K2不是指32位 而是相当于 FROM K0 K5 D0 K1与FROM K0 K6 D1 K1"
那何苦重复得写呢?不过他们程序里面使用的时候倒的确只使用D0/D10/D20/D30而看不到使用D1/D11/D21/D31.
这么多设备的厂家的程序员是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朋友和楼上朋友的答复.
但是我们这里有多个设备用到FX2N-4AD,它们里面的程序都写出奇的一致,都是
[FROM  K0  K5 D 0 K2]
[FROM  K0  K6 D10 K2]

K0:4~20mA     K1:0~20mA       K2:1~5V              K3:0~5V
K4:-10~10V     K5:0~10V

网友C:
全是人才,支持二楼,二楼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