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8):
请教各位大虾:步进电机正反转换向最短要几秒钟?普通电机又要多长时间?

网友A:
伺服电机是10几个毫秒

网友B:
步进100毫秒足够了,普通电机要根据实际情况。

网友C:
同意 上楼主的说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以电机型号而定

联系负载实际决定

网友F:
这得看是什么型号了

网友G:
还要看你的速度和负载,在脱离实际工况的情况下说参数就是耍流氓

网友H:
普通電機正反轉時間間隔太短,軸易斷

网友I:
具体要看负载和转速啦,因为不同的转动惯量,需要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干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