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关于下松下A5伺服控制器的电子齿轮的问题

楼主(2013-11-28):
谁能帮我解释下松下A5伺服控制器的电子齿轮的算法吗?减速比为41比1,丝杆节距为10MM,电机编码器为20bit,电子齿轮的分子、分母设定多少?
设定电子齿轮分子、分母是否必须要先确定工件的实际移动量?

网友A:
41*1048576/10000=2686976/625,脉冲当量为1uM,

楼主:
那为什么人家设定的是65536:125呢

网友A:
那你可以试一下:PLC发10000个脉冲,看工件实际移动多少。

网友B:
A5 系列电机每转多少个脉冲可以在驱动器上直接设定,电子齿轮比都不需要了

楼主:
再请教个问题,减速比是18/365的负载,编码器是17位,输出轴旋转60度时,电子齿轮比设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