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7 200模拟量控制三菱变频器会跳动

楼主(2013-11-28):
用S7 200模拟量控制三菱变频器,我是直接给个值到AQW,可以控制,但是频率很频繁的会跳动,范围大致是0.06Hz左右(固定,不是渐变),比如我输出的是10Hz,结果是10Hz、10.06Hz这两个频率之间来回跳动,改由变频器自己控制,就变得很稳定了。。我起初怀疑是干扰,但是排除了一些因素之后,貌似还是老情况,这个是正常现象还是不正常的啊?我都快疯了。。

网友A:
是否求了平均值
还有采样周期设置是否合适

网友B:
你买节干电池当模拟量接到变频器上试试就知道是不是干扰问题了!

网友C:
你直接监控寄存器的数据会变化吗?按说那么小的波动应该不影响你的使用啊!!!!

网友D:
模拟量0.06应该可以。

网友E:
PLC的DA的和变频器的AD精度能达到这样不错了,要你要求的那样,必须上通信!

网友F:
0.06的的误差 一般都会有的 不影响的吧

网友G(2014-08-31):
如果是S7-300PLC了,上位机里给的数值是多少对应50HZ? S7-200里AQW接到的数值是多少是50HZ

网友H:
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临界点,假设变频器是12位AD(具体不知道),,那么就会有可能出现一个尴尬的信号,这个信号微微变化一点AD检测就有变化,干扰是不可避免的,只能是降到最小,不能避免

网友I:
要不,在输出侧加装电解电容器试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K:
S7-200和三菱变频器用modbus rtu通信,我做个好几个工程,很简单
能发一个 S7 200模拟量控制三菱变频器 通信程序吗,真心谢谢你。。。

网友L:
hehe ,貌似这个变动属于正常范围吧?

jianming

网友M:
模拟量控制,有轻微波动是很正常的,你不波动才不正常呢。波动才0.06,你就满足吧

网友N:
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一般都小幅跳动,要想稳定最好用通讯控制。

网友O:
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的滤波时间常数可以适当调长点,调长之后调频率时响应会变慢,甚至你从高到低调整时有时候会报过压。

网友P:
引用 网友K:
S7-200和三菱变频器用modbus rtu通信,我做个好几个工程,很简单
大师,能不能发一个给我学习一下?
101955088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