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8):
打开三菱软件通过以太网模块QJ71E71可以正常连接,上下载程序都没问题。可是一打开INTOUCH上位机软件与PLC通讯时QJ71E71的COM ERR红灯就亮,报的故障代码是C080,代码解释为:在MELSECNET/H,MELSECNET/10继电器通讯或数据链接指令通讯期间,无法获得外部设备的IP 地址。解决方法为:{设置以太网模块的以太网MNET/10路由器信息;·更改MELSECNET/H,MELSECNET/10的参数转换方法}。请问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首先你要确保你的程序没问,设置的对不对。如果不确定建议还是打客服400。。。3030

楼主:
我现在时测试的,只写了几步程序,程序肯定没问题。

网友B:
INTOUCH直接支持MC吗?还是需要OPC?

网友C:
IP 設定 是否都在同一網域 ?

楼主:
IP在同一网络啊,PLC192.168.0.2,intouch里也是这样设的,用intouch和PLC模拟连上了,用PLC连就COM ERR灯亮,且在画面里点击按钮PLC无动作

网友D:
参数设定用TCP 还是UDP协议
用二进制还是ASCI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