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脉冲数选择

楼主(2013-11-28):
我想测了一种膜的米数,打算在滚筒上加装一个编码器,滚筒直接是75MM,电机转速是1200转,滚筒不是有电机直接驱动的
是滚筒上的膜拉着转动,现在不知道选编码器多少脉冲合适。有谁能帮下,求教下怎么选编码器的脉冲数

网友A:
随便一个就行 反正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B:
你的膜是一卷越拉卷越小同样你的一圈的周长也会越来越小的 编码器的一周的脉冲是一致的 但对应你的一圈的膜长度是不同的

网友C:
随便选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1000P/R就足够了 这个计算不难

网友D:
可以这样来算一下的,你先要确定膜每秒的运行速度最高有多少(如500MM/S)。还有你计数的采集的最高频率是多少(如30KHZ)。这样你算一下测量轮的周长75*3.14=235.5MM, 这样用500/235.5=2.123,这就是秒转的圈数。然后用这个圈数*编码器的脉冲数不要超过30KHZ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上的说的不错

网友F:
檢測輪徑和脈衝最好是倍數哦

网友G:
周长235.5mm确实不好计算,要求精确的话就做一个周长100mm的靠轮安装在1000P/r的编码器上,靠轮每转一圈就是就是100mm=1000个脉冲,用增量计数程序每个脉冲相当于0.1mm。

网友H:
这个看你的高速计数器的响应频率,返回脉冲别超过PLC高速计数器的响应频率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