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29):
最近拿到一国外的传感器模块,采用RS485通信,通信协议里说输出的数据是32位单精度IEEE-754浮点数,想通过PLC把它转换为十进制的数,用在人机上做显示,请问该怎么去转换?如输出的数据为0x41280000,则十进制表示为10.50?
请高手解答!

网友A:
单精度IEEE-754浮点数 詳細解說上網查詢

    4        1         2         8         0         0          0        0
=0100   0001   0010   1000    0000   0000   0000   0000

bit 31       正負號     "0"  => +

bit23~30  指數       "100 0001 0" =>130    130-127=3  =>3次方

bit 0 ~22  尾數(要加1)=>"1010   1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2^3+0*2^2+1*2^1+0*2^0+1*2^-1.............
                                   =8        +0       +    2    +  0    + 0.5
                                   =10.5

楼主:
好复杂啊 谁有FX PLC程序范烈?

网友A:
把數據存在 (D1) D0
[FLT D0 D10]
(D11)D10就是浮點數 10.5
人機上將D10設定為浮點數
  • 下载积分:+1(catywu)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數據存在 (D1) D0
    [FLT D0 D10]
    (D11)D10就是浮點數 10.5
    人機上將D10設定為浮點數

    FX3G,没有FLT指令,晕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FX3G,没有FLT指令,晕啊

    把數據存在 (D1) D0
    人機上將D0設定為浮點數
    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數據存在 (D1) D0
    人機上將D0設定為浮點數
    試看看

    试了,不行呢,这可难倒我啦 ,有哪位大神有好方法啊 跪拜

网友B:
    这种方法慢慢算

网友C(2022-06-01):
    昨天碰到相同的问题,今天早上搞定了,下载浮点数十六进制转换器v1.0看看数据显示形式就明白了。很简单的。

网友D:
    我之前用SMART做过  做成功能块  换算直接调用
    不支持功能块的PLC  我想想就头大

网友C:
    人机直接读取传感器模块地址,人机上将传感器模块地址设为浮点数。我用MCGS触摸屏读取成功。

网友E:
    PLC读过来就是浮点数,不需要转,本身就是十进制的浮点数,难不成还有16进制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