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机速度的方法

楼主(2013-11-29):
大侠们,我想做个控制电机速度的项目。只需要控制一个电机,功率也不大。是用变频器呢还是买伺服电机合适呢?另外fx-1s能不能控制伺服电机呢?高频脉冲应该怎么产生呢?我是初学者,诚恳向大侠们请教。

网友A:
FX1S可以发脉冲控制伺服,100KHZ
要用指令驱动才行,发脉冲指令有好几个
看看你要用哪个了
至于用伺服还是变频器看你工艺要求咯
自我解救

网友B:
建议用变频器
小侯

网友C:
你如果沒要做精準定位
用變頻器就可以
若需要定位但不用很精準
變頻器+譯碼器
定位要很精準
伺服馬達
若用變頻器做速度控制
你速度是要做成多段式
還是要無段
多段式用變頻器上的DI來控制現在所要跑的速度
無段用DA模組將速度值轉換成電壓或電流值
再來控制變頻器運作
下载积分:+1(wangxiweng)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