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电机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3-11-29):
大侠们,我想控制一台电机的速度。不知道是用变频器好还是用伺服电机好。另外如果用伺服电机怎么样才能使plc产生高频脉冲呢?三菱的FX-1s能实现这样的功能吗?我是新手,诚恳向大家学习。

网友A:
朋友控制速度,选择一般变频器可以了。

网友B:
用1PG,10GM 20GM或者PLC內置的

网友C:
首先看你控制电机速度 要求高不高,精度怎么样 ,如果一般的速度用变频器就可以了, 精度高,定位准就用伺服吧,用伺服就要选择晶体管型PLC 也就死MT系列,用别的型号PLC 需外加定位模块

网友B:
看要求,看價位!

网友D:
要看你控制要求哦

网友E:
看PLC有没有内置高速脉冲输出,没有的话可以用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控制速度,选择一般变频器可以了。
谢谢大侠,不过需要传感器给出信号后速度改变,这个能用变频器实现吗?如果可能能不能给我一个类似的控制的接线图啊!感激不尽啊。

楼主:
电机控制加料,先是电机转速正常,然后等料即将加满时让电机减速,等加满后停止加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