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子程序和中断的区别

楼主(2013-11-29):
如题:子程序和中断有什么区别?如果进入中断是不是程序一直在跑中断程序而CPU不在进行周期扫描?

网友A:
中断程序执行周期也不过一个扫描周期而已,不然就会报错

网友B:
1.周期扫描一直在进行,看门狗是500MS,超时就停机报错。
2.中断和事件关联,事件来了就执行中断程序,中断程序执行完了就去执行OB1以及里面的子程序。
3.多个事件可以连接1个中断程序,1个中断程序只能连接1个事件。
4.中断程序尽量短,不影响主程序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