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11-29):
我用安川力矩模式与三菱张力控制器做了一个印刷机的放料系统当大卷高速时张力控制器无法控制张力张力控制器的输出达到最大值10v,张力显示与给定始终不一样,也就是实际张力小于给定张力,这是放料电机的速度跟不上还是力矩跟不上,要调节那个参数才行请专家指教"

楼主:
"我用安川力矩模式与三菱张力控制器做了一个印刷机的放料系统当大卷高速时张力控制器无法控制张力张力控制器的输出达到最大值10v,张力显示与给定始终不一样,也就是实际张力小于给定张力,这是放料电机的速度跟不上还是力矩跟不上,要调节那个参数才行请专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