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式寫法 掃描 時序效率

楼主(2013-11-29):
請教各位前輩
如圖以紅線隔開兩種寫法
這兩種在執行上會有什麼差異呢?
煩請解惑
謝謝
經過各位前輩指導
答案是 沒有差異
謝謝各位

网友A:
在线模拟一下,你看看

网友B:
其实没什么分别。

网友C:
程序执行时有点差异,,,,,输出时没有不同....通/断实时一致...
真诚感谢!
那哪一種寫法比較好呢?

网友D:
M0是辅助线圈吗?

网友E:
没有差异!

网友F:
有差异啊,前面个M0你只要敲1次,后面的要敲5次,你觉得那种快啊!“时间是有限的,不能随意浪费!!”
set M0
不用SET 5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