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有伦茨9300伺服用监控电缆

楼主(2013-11-29):
请问哪位有伦茨9300伺服用监控电缆,就是用电脑监控变频器工作状态的USB--CAN的

网友A:
如果是监控和设置参数的话,是下面图片这种的,LENZE经销商有的。

网友B:
5,6K一条吧

网友C:
我有一条,需要的话,转让给你.
QQ106748835

网友D:
我们公司有,需要的话可以与我联系

网友E(2013-12-29):
我有,想要的话,联系QQ454193013